电工电气
干扰问题?

楼主(2007-09-30):
我一台机器上用了变频器后,开关电源输出的48V电压开始波动,已经影响到生产,可是现在又必须用变频器,那位师傅帮我看看,应该在开关电源上怎么处理?开关电源是广东明纬生产的.

网友A:
加个滤波器试试.

网友B:
加个磁环,类似于笔记本的电源线上带的磁环。可以减小干扰。一概可以改善你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C:
先看看变频器有没有单独接地,还有你那个开关电源,再者,变频器的输出线最好不要平行于信号线,另外如果有条件,加个滤波器,再换上屏蔽线,那就更好了

网友D:
我比较同意久远的说法,我们的设备也出现过,因为变频其内部电路复杂,他对周围电路影响很大,所以屏蔽线路或避免其输入输出线与其他线捆绑在一起,产生电感相互影响

网友E:
变频器干扰很麻烦,变频器前一定要加电抗器
可以加磁环、滤波电路、变频接地、屏蔽线单端接地、重新布线等等一系列措施
可能解决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我们公司有种设备,一个控制柜中有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直流电源、plc等器件,为避免干扰采取的措施:
1、进线加电抗器
2、直流电源前加滤波器
3、控制线尽量用屏蔽,线路合理布置,特别是强、弱分布
4、设备良好接地
5、各器件合理布置

网友G:
保持距离. 直流电源前加个滤波器.

网友H:
我们使用的开关电源是朝阳的,感觉还不错,它和两个变压器安装在一柜子里,但要在220V前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I:
下面引用由久远1在 2007-9-30 13:56:00 发表的内容:
先看看变频器有没有单独接地,还有你那个开关电源,再者,变频器的输出线最好不要平行于信号线,另外如果有…
--------------------------------------------------------------------------------------------
非常赞成此说法。
屏蔽线、输入输出线最好和其他线分开捆绑!

网友J:
控制线尽量用屏蔽,线路合理布置,强、弱分开布
设备良好接地

网友K:
这戏谐波干扰引起的,变频器是个很严重的谐波源。专业解决谐波干扰。qq:455145298

网友L:
小麻籽: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30 22:03:00
我们公司有种设备,一个控制柜中有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直流电源、plc等器件,为避免干扰采取的措施:
1、进线加电抗器
2、直流电源前加滤波器
3、控制线尽量用屏蔽,线路合理布置,特别是强、弱分布
4、设备良好接地
5、各器件合理布置
--------------------------------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