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毫安信号传输距离

楼主(2007-09-30):
   请问各位高手:现场仪表的4~20毫安信号有没有传输距离限制啊?大概在什么样的距离可以正常传输?假如加一个隔离器或者配电器传输距离能不能加大,大概可以在什么范围内正常传输?

网友A:
最长曾接过三○○米,不成问题。
恒流原理,理论上只要负载电阻
不太大,与距离无关,但距离
太长主要问题是信号会受干扰,
不稳,波动大。

网友B:
主要是现场的信号干扰问题

网友C:
信号传输距离是有限制的,关键是距离与精度的矛盾怎样解决。传输越远信号衰减越大,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输出功率,减小回路电阻。

网友D:
4-20mA 精度不太高 用的人还这么多

网友E:
根据我们的实际使用情况看,采用屏蔽信号电缆可以传输到300-400米而信号不受影响.

网友F(2007-11-12):
有一千米的没问题

网友G:
我们有用到1000多米的,具体多长也没算过,没有问题

网友H(2008-07-17):
我现在需要把4-20mA的信号传输1000米,请问对信号线有什么样的要求?我现在想用一根1000米长的屏蔽双绞线传输,不知道行不行?请指点,谢谢!

网友I:
日本M-SYSTEM信号变换器、隔离器

网友J:
电流4-20mA传输抗干扰能力好,传输距离长,但精度不高,传输到最后会发生偏差

网友K:
TO 9楼:  没问题的,精度也不会要求那么高吧

网友L:
电压:24V

只要远小于1.2K欧就没有问题。

一般电缆100米2欧,100欧就要5000米,100欧远小于1.2K欧,所以5000米没问题的。

网友M:
日本M-SYSTEM信号变换器、隔离器 最好用!

确实不错1

网友N:
电压24V的话,一般负载电阻小于750欧姆吧.

网友O:
lS楼上的精彩

其实楼主可以在现场先转为485信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