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万达仪表总工推荐文章——热电偶的应用原理

楼主(2007-09-30):
南京万达仪表总工推荐文章——热电偶的应用原理

热电偶是工业上最常用的温度检测元件之一。其优点是:
      ①
测量精度高。因热电偶直接与被测对象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②
测量范围广。常用的热电偶-50~+1600℃均可边续测量,某些特殊热电偶最低可测到

网友A:
1、热电效应: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组成一个闭合回路,当两接点温度T和T0不同时,则在该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的现象。
2、温差电动势:同一导体的两端因其温度不同而产生的一种电动势。
机理:高温端的电子能量要比低温端的电子能量大,从高温端跑到低温端的电子数比从低温端跑到高温端的要多,结果高温端因失去电子而带正电, 低温端因获得多余的电子而带负电,在导体两端便形成温差电动势。
3、中间导体定律:在热电偶测温回路内,接入第三种导体时,只要第三种导体的两端温度相同,则对回路的总热电势没有影响。
应用:利用热电偶进行测温,必须在回路中引入连接导线和仪表,接入导线和仪表后不会影响回路中的热电势。
4、中间温度定律:在热电偶测温回路中,tc为热电极上某一点的温度,热电偶AB在接点温度为t、t0时的热电势eAB(t, t0)等于热电偶AB在接点温度t、tc和tc、t0时的热电势eAB(t, tc)和eAB(tc, t0)的代数和,即eAB(t,t0)=eAB(t,tc)+eAB(tc,t0)
5、 中间温度定律的应用:根据这个定律,可以连接与热电偶热电特性相近的导体A′和B,将热电偶冷端延伸到温度恒定的地方,这就为热电偶回路中应用补偿导线提供了理论依据。该定律是参考端温度计算修正法的理论依据。在实际热电偶测温回路中, 利用热电偶这一性质, 可对参考端温度不为0℃的热电势进行修正。
6、均质导体定律:由两种均质导体组成的热电偶,其热电动势的大小只与两材料及两接点温度有关,与热电偶的大小尺寸、形状及沿电极各处的温度分布无关。即热电偶必须由两种不同性质的均质材料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