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6SE70报警问题!

楼主(2007-09-30):
前几天调了一个西门子的工业变频器,型号是6SE7024,本来是用来带18.5KW的电机,但是可能考虑到负载,就选了个22KW的变频器.本来参数是很少的.就两个输出,三个输入,还有个调速电阻.分别是:
输出为:
       故障指示灯   使用变频器第3脚  参数设置为P651=B0107
       运行指示灯   使用变频器第4脚  参数设置为P652=B0104
输入为:
       急停         使用变频器第7脚  参数设置为P554=B0018 P555=18 P556=18 P557=18 P558=18
                                     P559=18 P560=18 P561=18 P562=18 P563=18 P564=18
       正转         使用变频器第8脚  参数设置为P571=B0020
       反转         使用变频器第9脚  参数设置为P572=B0022
最后还设置了P368=1,其他的就是一些电机参数了,电机的控制方式选择的是V/F控制,但是在不带电机运行是,变频器的故障指示灯总是不灭.一直亮着,但是变频器也不报什么故障.还有调速电阻在调速时,变频器的读数也没有什么变化.
谁知道什么原因吗?能给我点意见吗?

网友A(2008-05-09):
你说 的什么意思

乱s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