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没有这种指示灯

楼主(2007-09-30):
要求三线制接线,一根公共端,一根红灯电源,一根绿灯电源
输入电压6-12V, 或者更低
哪有 呀!请与我 联系
QQ;34184652

网友A:
有啊 电动车上的充电器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B:
应该就是双色二极管。

网友C:
双色二极管。

网友D:
有,有卖的,

网友E:
红绿橙.十年前的大型显示屏,现在的高亮度照明与指示.半导体照明迟早取代传统的,时间问题

网友F:
双色二极管或红绿各一只也好用的.

网友G:
这个很久就有了.

网友H:
上海二工

网友I:
上海二工的转换开关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