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 服 高 手 进

楼主(2007-09-30):
假 设 向 伺 服 驱 动 器发 几 个 脉 冲 ,此 时 若 电 机 堵 转 ,驱 动 器 会 报 警 吗  ?我 想 应 该 是 过 流 报 警  , 不 知 对 不

网友A:
未必都是!要看系统增益是否足以令电流环过流!

网友B:
如果系统中没有积分,很可能就容忍这点误差了

网友C:
一般的伺服驱动器会报警,形成保护,要不然长时间容易烧电机。

还有要看发几个脉冲?若在伺服设定的位置超差许可范围内,可不报警。位置超差的范围通过伺服参数可以修改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