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样的加热器件

楼主(2007-09-30):
一根50cm长直径3cm的铁管道,有液体在里缓慢的流动,需要把里面液体加热至40-50度.原来是进口加热丝,一万多块钱一根包在管道上,现在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替代加热方式?

网友A:
先在铁管上包好绝缘材料,然后用电热丝缠绕,外面再保温.

网友B:
自限温电伴热带..形状如带状电热毯,包裹在管道外面通上电即可..还有防爆型的..

网友C:
改造呀:1.外面加水套通水。2.里面加盘管通上热水。循环水好控制温度,一万元够改的了。

网友D:
一千元都足够了.

网友E:
同意“平和”的伴热带!

网友F:
电伴热带就可以了.

网友G:
先在铁管上包好绝缘材料,然后用电热丝缠绕,外面再保温.把温控器的探头也包进去,能控制温度.

网友H(2007-10-30):
有一种伴热带,自己可以控制温度的,也是进口的,价格也不贵。只要设定温度后就不用再管了。

网友E:
 木一:能提供这种伴热带的相关信息吗?如名称,网址等,谢谢!

网友I:
电阻带表面负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J:
用电热膜加热也可以,外面包一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