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sim中可以强制变量吗

楼主(2007-09-30):
我在应用plcsim时想强制变量,可不能够强制,弹出如下图的对话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采用PLCSIM仿真运行时,是可以在STEP中强制的。
根据你的提示,是说“FORCE”不能在这么模块强制,你查一下资料,看这个模块能不能强制。

网友B:
你的变量还没写,写好了在强制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前几天才遇到这个问题了的,好象在1后面插个小红旗就可以了,你试试。呵呵,初来乍到!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F:
直接在PLCSIM中改变。

网友G:
好像用了plcsim不能用强制了

网友H(2007-11-10):
是的,
在实际的机器上可以强制,
但相同的程序用PLCSIM就不能强制,
不知为什么?

楼主:
还是设试成功,高手过来顶一下!

网友I(2009-06-26):
我也遇见过,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同意一楼楼长的看法~

网友K:
  是不是在在线监控状态下,有了变量名称才能强制变量了。

网友L:
模拟状态可以强制吗

有人说可以,亲自试了吗?

网友M:
同意7楼,直接在PLCSIM中改变。

网友N:
I、Q变量直接在plcsim里面强制

网友O:
在plcsim中加入输入和输出,还有中间变量,并且可以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