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中设置密码登陆框

楼主(2007-09-30):
我想在画面中设置一个密码登陆框,已建好内部变量,在全局脚本中编译好动作,也设置了触发,可还不能实现.搞不懂了.

网友A:
由于看不见您发的图片,因此不能做回答哦。

楼主:
to:yuanle老师
哈哈,可能你在刚关闭此贴时,就已经能打开了,时间差问题哟.

网友A:
在这里,是不需要设立触发的,也不需要使用全局脚本来做。
您既然已经做好密码登录框,那么输入密码时总要放置一个确认按钮吧,在确认按钮中的鼠标事件中放置这些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我已经在此按钮鼠标事件中的鼠标动作连接了C代码.编译也没出现错误,还是在内部变量中建立了 enable  password  两个变量.可是激活后,enable 就已经为1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那个输入输出框已改成输入类型的,也不成.

网友A:
既然是使用无符号类型的,何必要在数据格式内使用浮点数类型的呢?另外,您在定义Password时,应使用初值。否则默认为0

网友B(2009-06-18):
      俺也在搞

网友C:
WINCC是垃圾组态软件,我用过10几种组态软件,觉得最差劲的就是WINCC,又占内存,又TMD不方便!

网友D(2009-08-14):
哪位大侠,多占用你10分钟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网友E:
不用脚本就能做的

在WinCC的系统管理器里面添加个用户和密码就行了,就会有系统登陆框的

还写周期脚本耗用系统资源干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WINCC是垃圾组态软件,我用过10几种组态软件,觉得最差劲的就是WINCC,又占内存,又TMD不方便!

WinCC功能太强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