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王乃全师傅:关于PT模块的通道选择问题

楼主(2007-09-30):
王工:
    我是初学者 想请教一下 关于PT100模块的问题 它的通道在PLC编程中用不不选择?我看到AD模块的说明书中有通道选择的,怎PT模块没有对通道选择的要求呢?是不是只要在程序中对它的机身识别号码有所编程外 通道就不用选择了呢?如果需要选择的话 请赐教!

网友A:
一般出厂时,PT模块直接接PT100就可以,已经可以满足你要求了,不需要改内部参数就可以读取温度值。自己使用时,要校正一下就可以用了。机器识别码用与判断模块是不是与主机连接正常。

楼主:
王师傅怎么还没给回复啊?

网友B:
可以通过TO指令来开启和关闭使用通道,将代表通道开启个数的二进制转换为16进制,写入CR#33

网友B:
使用说明书上有!比如开启3个则对应的b15-b0为0111000000000000(二进制),开启2个对应的为0011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