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方铜线过多少电流
PACIFIC OCEAN

楼主(2007-09-30):
一平方铜线过多少安全电流/最大过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A:
应该说没有一个准数。看工况决定。因为主要是发热的问题。不同的条件下,考虑不同的数值,一般3-5A,甚至更大。

网友B:
在水里可以过15A电流

网友C:
如果作保险用55A

网友D:
一般估算是6A/平方,适用于6平方以下的铜线。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有没有经验公式,我用1P的空调接一平方铜线怎么样?

网友:
一平方铜线和1.5平方铝线哪个过电流大?

网友E:
选择导线时,要注意它的是允许载流量.一般可用允许电流密度作为选择的依据:铅导线可取4.5安/平方毫米,铜导线可取6安/平方毫米,软导线可取5安/平方毫米

网友B:
必须1、保证导线绝缘
2、安全
3、节电
4、省钱
5、改睡觉了

网友F:
一平方接1P的空调是不行的。应该用一点五平方的。另外 一平方铜线和1.5平方铝线电流可以说是一样大

网友G:
截面一平方毫米的铜线可载安全电流3-5A

网友H:
看工况了

网友I:
5-7a吧

网友:
往安全上靠

网友J:
以前 上课时
我们那老师 说是4-6A
铝是2-4A
电工技术联盟群6046537
多多交流

网友K:
铜在6A左右

网友B:
没有必要再这个问题讨论

网友L:
经验值是:1平方铜线是5-8A。
1平方铝线是3-5A。

网友M:
根据实际的应用来计算,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用途,过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N:
4-6A

网友O:
一般看电线的铜材和你实际的环境,一般来说国标一平方的铜线为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