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电缆需要多大?

楼主(2007-09-30):
我公司新建一套复合肥装置,总功率是566KW.主电缆需要多大?

网友A:
不知有没有变平器传动

网友B:
有公式算的啊

网友C:
主要是要知道主电缆需要的长度,然后通过计算允许电压损耗选择电缆的截面.还要校验电缆正常运行时的允许最高温度.

网友D:
我认为用两条240平方的电缆就好.我是用经济电流密度计算的(年最大负荷5000H以上)

网友E:
没有算过

网友F:
说的太笼统,你的负载形式,利用系数,长度等等.

网友G:
就你提供的这么一点数据怎么算啊?老大

网友H:
高压,低压电缆?

网友I:
用二根240的

网友J:
 就你提供的这么一点数据怎么算啊?老大顶

网友K:
用二根240的就OK了

网友L:
0.4kv 用二根240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M:
你所问的问题太笼统了,要知道设备的暂载率,是不是都是三相啊,有多少单相,又有多少虽是单相却是380V的,是不是三相电流平衡,或者是不是单相220V里有都接的同相啊,所以这个问题你要搞清楚才可以回答你呀,

楼主:
主电缆需要的长度在160m,电机最大功率55kw。

楼主:
低压电缆

网友N:
电压是380V时,两根240的线有一点小

楼主:
按常例,用VV电缆3x300.行不?

网友O:
刚学,不懂.在这里学习了.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