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炉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09-30):
一台电磁炉误通入380V,把电源部分烧坏了,更换了整流桥和开关管和其他原件后,只能在小火状态下使用,在大火下用时,几分钟就烧开关管,已经换开关管几次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仔细检查了其他的部分,没有发现问题,急急,求助

网友A:
换了电容没

网友B:
注意电磁线圈内头和外头不要接错,电源是不是输出不稳,查谐振电容,如果不行的话发到我这儿来,免费修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如果烧开关管,那么可能是谐振电容的问题.

楼主:
谐振电容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查LM339,检查功率调整电阻,电磁线圈是否与热短路IGBT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