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讯电缆制作

楼主(2007-09-30):
1、有一块CP5611插在电脑上,S7-300采用的CPU是315-2dp,现在我要实现它们之间采用MPI方式通讯,自己制作通讯电缆和接头,在市面上买了两个9针的母头串行接头,使用双绞线中的两根连接9针接头和MPI口,其中3-3,8-8,这个应该可以实现通讯吗?

2、如果采用MPI方式通讯,那么PLC端接CPU 315-2DP的MPI口,如果是采用PROFIBUS通讯在PLC端接CPU 315-2DP的DP口,请问:MPI和DP方式通讯接线方式是一样的吗?  如果采用DP方式直接连接PLC和电脑,那么还需要增加终端电阻吗?在只有一个PLC和电脑(CP5611)的情况下。

3、如果我要求下装和调试程序,在没有通讯适配器的情况下,采用CP5611,是不是必须采用MPI方式,不能采用DP方式?

网友A:
1 完全可以,仅限于单机,当使用网络时请使用终端电阻。
2 MPI与DP通讯接线方式完全一样,在一台电脑时无所谓终端电阻。
3 第一次下载时请使用MPI方式,以后可以采用DP方式。

网友B(2009-08-08):
引用 网友A:
1 完全可以,仅限于单机,当使用网络时请使用终端电阻。
2 MPI与DP通讯接线方式完全一样,在一台电脑时无所谓终端电阻。
3 第一次下载时请使用MPI方式,以后可以采用DP方式。

支持!!!

网友C:
厂家直销 大量现货 欢迎询价
西门子CP5612MPI通讯卡6GK1561-1AA00各种解 密软件、总线电缆、6XV1 830-0EH10
总线连接器OBB41 OBB12 20针 40针连接器导轨 CP5611卡.6XV1 830-2AH10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SC-09
西门子PLC电缆: S7200PLC电缆 :USB-PPI+ PC-PPI
S7300PLC电缆 USB-MPI+ PC-MPI+ S5系列:PC-TTY LOGO电缆S
欧姆龙PLC电缆:CQM1-COF02 USB-CIF02 USB-CN226 CS1W-CN226 等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
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
Plc锂电池 F2-40BL A6BAT MR-BAT PM-20BL Q6BAT Q2MEM-BAT 3G2A9-BAT08 C200H-BAT09 CPM2A-BAT01
FBT030A FBT020A BR-2/3A BR-2 LIBAT-H BBCV2 6ES7 971-1AA00-0AA0 SL-750 SL-360 SL-770
专业 批发 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 西门子总线电缆/连接器 西门子CP5611通讯卡吗?
QQ :809786900 电话:15817752475
各种型号、品牌编程电缆价优!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11 MPI通讯卡6GK1561-1AA00
Profibus总线连接器(35带编程口)
Profibus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830mm)热插拔导轨(530mm)
PLC锂电池!
电话:15817752475 联系人:罗小姐

网友D(2011-08-16):
非常好的文章,现在有一台上位机和一台S7-300PLC,两者距离大约十米,是否可自己制作通讯电缆和接头,在市面上买了两个9针的母头串行接头,使用双绞线中的两根连接9针接头和MPI口,其中3-3,8-8,这个应该可以实现通讯吗?

网友E:
1 完全可以,仅限于单机,当使用网络时请使用终端电阻。 2 MPI与DP通讯接线方式完全一样,在一台电脑时无所谓终端电阻。 3 第一次下载时请使用MPI方式,以后可以采用DP方式。 支持

网友F:
可是不太稳定,通讯有时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