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ls?

楼主(2007-09-30):
omron-cpm2a-plc中PULS指令的赋值,P,C,N应分别用何值和使用范围方法?,特请求帮助.

网友A:
PULS(886) - Pulse

Variations:
Differentiate Up

See Varia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Purpose:
Set pulse output value by method specified in C2 and S for the specified port C1.

PULS(886) is used to set parameters for pulse outputs that are started later in the program using SPED(885) or ACC(888).

Operand Data Areas:
C1:
 Port Specifier
 #, &

C2:
 Control data
 #, &

S:
 Number of pulses
 CIO, W, H, A, T, C, D, @D, *D, #, &, +/-, ,IR

Availability:
CJ1M-CPU2x/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