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家用电压异常

楼主(2007-10-01):
无意中手摸有线电视插头被电打了一下。后来检查发现如下现象:
1、用万用表测家中的L、N两端220V正常。
2、用100w灯泡做负载搭家中的相线和有线电视外屏蔽,灯泡雪亮,测得电压为380V异常。
3、用100w灯泡做负载搭家中的相线和自来水管,灯泡雪亮,测得电压为380V异常。
4、用100w灯泡做负载搭家中的中线(N)和有线电视外屏蔽,灯泡发红,测得电压约为160V异常。
5、用100w灯泡做负载搭家中的中线(N)和自来水管,灯泡发红,测得电压约为160V异常。
6、看电视时经常由于整个有线电视信号线外屏蔽层薄弱环节处被烧断而收不到信号。
以上现象常常在晚间发生,白天自动消失。
根据以上现象怀疑:
1、中线断开。
2、供电变压器地线断开。
于是前去检查。由于变压器就在我家的前面那块空地上,所以,我们家的供电线路是变压器出来上了杆子直接分支进入我家的。中间共用中线的距离很短,也就是变压器出来上杆子的那么几米的距离。肉眼能看到的,确实没有断(家里220V电压很稳定也能说明这一点)。接着站地上用电笔量变压器接地线,发现很亮。肉眼观察未见变压器接地线有断开等异常现象。
请大家探讨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网友:
如果你能测到380V的存在,那只有一种结果,就是有线电视的屏蔽接触到了与你家相线不同的另一相线。

网友A:
有线电视外屏蔽接触到了另一相线.

网友B:
可能是触线了

楼主:
难道是电视信号线外屏蔽触另外一相了,然后又通过某些渠道与自来水管连上了,然后又通过大地返回到变压器的接地线。整个回路只是由于没有足够大的回路电流引起跳闸?

网友C:
有人用水管当零线?让供电的来查查吧!

网友D:
同意李工观点,不过有线电视线路中的信号放大器是要用电的,如果和你家用的是同一个变压器的话,也有那放大器坏了的可能。

网友E:
同意李工观点

网友F:
用水管当零线是有可能的,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偷电.

网友G:
是另外的相线串进来了

网友H:
晕.这还不简单,你把相线和水管接上一个负载,然后在看一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转不就一清二楚了么?我怀疑可能是你外面的变压器的公共点接错了,才会导致整个电网对地有那么大的电压

网友I:
楼上说得对:有人偷电,把进户的火线零线对调,同时把自来水管线用作零线。

网友J:
对啊,是有人在偷啊,搞不好,哪天水管接地不好,会出人命的,快报案吧

网友I:
大家不妨看看这个论坛里怎么说的
http://www.dianyuan.com/bbs/d/29/320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