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DS100-10/0.5微小量程高精度低价位激光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7-10-01):
ZLDS100-10/0.5微小量程高精度低价位激光位移传感器
小量程激光位移传感器主要用于薄板厚度精密测量、旋转轴微小振动测量、以及零件精密检测。
量程:500µm;
线性量程起始位置10mm;
线性精度0.5µm;
频率响应::2KHZ  可选5 或8KHZ;
有同步输入功能;
输出:串行口RS232  或RS485 ; 可选4…20MA 或0…10V ;;
报警输出 NPN  100MA  40V;
防护等级: IP67  ;
供电:: 5V(4.5~9)  或12V(9~18)  或24V(18~36);
工作温度:-10℃~+60℃;
尺寸:65x50x20;
重量:100g

网友A(2008-11-27):
请问价格和联系方式,回复heping@hit.edu.cn

网友B(2013-07-29):
美国微位移传感器简介:

MicroSense旗下共有4800、5800、6800和8800系列产品。探头主要分为被动式和主动式两种型号。探头型号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被测物体尺寸、运动速度等因素。

被动式探头具有高线性度、高稳定性、高分辨率的特点,带宽支持:10Hz、100Hz、1KHz、10KHz、最高支持20KHz带宽,线性度为满量程的0.02% - 0.1%,量程范围从+/- 5um - +/-2mm,稳定性:一般优于200ppm/oC,分辨率为纳米或亚纳米级别,输出电压:+/- 10V;

主动式探头具有高带宽、高动态、高分辨率、高信噪比的优良性能,带宽支持:1KHz、5KHz、20KHz、100KHz,线性度为满量程的0.1% - 0.5%,量程范围从+/- 25um - +/- 1mm.稳定性:一般优于200ppm/oC,分辨率为纳米或亚纳米级别,输出电压:+/- 10V。

主要应用于马达转子测量、驱动电机测试等高速运转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