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线性伺服电机

楼主(2007-10-01):
各位大哥,别见笑,小弟是刚接触到伺服控制。

网友A:
就是不需要传动环节转换,直接产生直线运动的伺服电机,一般译为直线伺服电机

网友B:
线性伺服电机,linear servo motors,港台人士喜欢把linear翻译成线性电机,大陆则多称作直线电机,从词意的角度将,还是叫做直线电机更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