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两轴的圆弧插补?

楼主(2007-10-01):
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A:
就是两个直线运动的轴配合出圆弧运动轨迹

网友B:
两轴:由两个轴合成运动 圆弧:合成运动的轨迹是圆弧 插补:圆弧轨迹采用插补算法得到

网友C:
所谓插补,依据有限的数据在目标点之间以确定的方式完成运动轨迹,比如直线,圆弧等常见形状。
两轴的圆弧插补,就是两个轴联动依据有限的数据在目标点之间以确定的半径等走出圆弧运动轨迹。

网友D:
在平面上画段圆弧。

http://mcu51.gkbk.com

网友(2007-11-20):
/* 比较积分直线插补程序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main()
{int a,b,x,y,f;
 char x1,y1;
 printf("运算插补,请输入X,Y轴的终点值\n");
 while(1)
  {
 scanf("%d,%d",&x,&y);    /* 输入xy值 */
 if((x>0)&(y>0))          /* 是合法输入吗 */
   {
   for(f=0,a=0,b=0;(a<x)|(b<y);a++,b++) /* 运行中 */
     {if(f>=0)      /*X和y都前进一步 */
         {x1=1;y1=1;
          if(x>y){ f=f-x+y;}
          else {f=f-y+x;}

          }
      else
         {if(x>y){x1=1;y1=0;f=f+y;}
          else {y1=1;x1=0;f=f+x;}

         }
      printf("x=%d,y=%d\n",x1,y1 );

     }
     printf("x=%d,y=%d\n",x,y );
    }
  else printf("您输入有错误\n");  /* 输入不合法 */
  }
}

网友E:
路過 頂
關于這個三菱QD75的控制模塊上有詳細的講解

网友F(2009-04-23):
2个点击 x坐标一个  y坐标一个

共同旋转 在坐标的 4个象限中 完成圆弧动作

网友F:
圆弧差补  当然同时需要2根轴同时工作,配合才能画出圆弧。1根轴  怎么可以呢。

2轴的话有辅助点方式,还有中心点这2种方式可以做圆弧运动。

网友G(2019-04-10):
引用 网友H:
/* 比较积分直线插补程序 */#include "s...

这个在plc梯形图是怎么体现出的?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I(2019-05-23):
       三菱PLC 插补教程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网友J(2020-04-11):
简单的说就是两个轴同时动,画出一个圆弧。

网友K(2020-12-07):
下来学习下,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