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315-2DPCPU系统时间如何更改?

楼主(2007-10-01):
求助:315-2DPCPU系统时间如何更改?
现在时间显示为94年1月1日,看诊断故障时,很是别扭。
高手指导下,如何更改为当前时间。

楼主:
没有一个人会修改???

网友A:
在硬件配置界面下,PLC菜单,Set Time of Day在线修改,保存后重新下载硬件,OK!

楼主:
TO苗子
只能在线修改吗?保存后就不用其它的设置了吗?
我试试看
先谢谢了

网友B:
应该可以在线改,同步

网友C:
如果设置成同步的话,那下次新的诊断会不会自动更新为系统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