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多轴控制器 懂的朋友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07-10-01):
哪位朋友有用过Multi-Axis controller多轴控制器的啊.
小弟这边有一个伺服系统,是通过定位模块联到Multi-Axis controller,再控制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请问一下多轴控制器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定位靠定位模块来控制不就可以吗?在这里的Multi-Axis controller起什么作用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或者有MAC的产商联系一下,谢谢.
小弟QQ:27505831  油箱:shenyoucai0126@126.com

网友A:
既然用了多轴控制器,应该就没有必要再使用“定位模块”了,而且定位模块的概念多用于PLC系统,而多轴控制器本身就是擅长于定位等运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