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进给不准是何原因?

楼主(2007-10-01):
请教各位高手:安川伺服进给不准是何原因?

网友A:
什么控制方式?开环位置控制?闭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位置闭环?
伺服的动作不对,不外是给定指令不对,编码器反馈不对,增益调整不好造成动作不对。或者,其实是机械传动不对。

网友B: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不准到何种程度,这何种情况下不准?是否改变参数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