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堵转转矩

楼主(2007-10-01):
什么叫堵转转矩

网友A:
本人认为堵转转矩应分为额定堵转转矩和峰值堵转转矩。额定堵转转矩是指电机静止时,长时间不过热所能给出的转矩。峰值堵转转矩是指电机静止时,在电机不损坏的条件下,短时间所能给出的最大转距。

网友B:
所谓堵转转矩就是指电机静止时,在不过热的条件下所能够连续输出的最大转矩值。

堵转转矩一般高于额定力矩,又远小于峰值力矩。有些厂家以堵转转矩标称电机的输出能力,是有掩人耳目之嫌的。

楼主:
电机静止?

网友C:
即有电源输入但电机不运转.

网友B:
就是在静止态进行的测试,此时电机视图驱动锁定的力矩测试装置,电机有出力,但无法旋转。

网友D:
什么叫你的最大饭量?就是饭已经吃到你嗓子眼了,一粒米也放不下了。

网友E:
应该是指电机在通电的情况,阻止电机运转起不所需的力矩

网友B:
to“通讯网”:真有你的!比喻还算有些形象。

to“不怕下雨的风”:只表达了“堵转”的字面含意,而忽略了标定的条件。

网友F:
 “所谓堵转转矩就是指电机静止时,在不过热的条件下所能够连续输出的最大转矩值”

1、如果这个定义是说异步电机,那就错了!
2、因为通电后异步电机静止不动时,是转差最大的时候,电流最大的时候,电机不仅要过热,而且很快就烧毁冒烟了;

网友G:
同物体最大静摩擦力大于动摩擦力.但电机堵转所输出的转矩有差异

网友F:
什么是“堵转转矩”?

1、先说什么是“堵转”?负载阻力产生的反力矩大于电机的电磁动力的电磁转矩,电机会很快停转,或电机无法起动,我们称电机“堵转”;
2、我们把电机发生“堵转”现象时,使电机会很快停转,或电机无法起动的负载阻力矩叫电机的“堵转转矩”;

网友F:
“堵转转矩”有多大?

1、由于电机的转矩有大有小,在机械特性曲线上,不是一个定值,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分稳定运行区和非稳定运行区;
2、电机发生“堵转”时的电机运行状态不同,“堵转转矩”的大小不同;
3、如果异步电机启动,由于异步电机启动力矩小,如果发生“堵转”,“堵转转矩”也很小;

网友B:
“刘志斌”对异步电机堵转力矩的解释基本正确。

对于永磁伺服电机而言,堵转力矩的概念则差异甚远,表达了永磁伺服电机在静止状态下最大的连续输出能力,是永磁伺服电机的关键指标之一。

对于永磁伺服电机而言,堵转力矩反映电机的电磁性能,基本上与静摩擦力和动摩擦力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F:
对于永磁伺服电机而言,在电机“堵转”时的情况与异步完全不同,“堵转”时,电机电流不会增大而可能在安全范围。同意波恩:的意见!

网友H:
所谓堵转转矩就是指电机静止时,在不过热的条件下所能够连续输出的最大转矩值。

网友I(2008-01-18):
 请问一下:假如负载的转矩大于设定的转矩电机会不会反转?我的系统要求负载转矩大于设定的限制转矩时电机反转?不知道用驱动器的转矩限制方式能不能实现?
谢谢大家!

网友B:
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过驱动器必须有能力解决由此带来的发电能量,否则会造成直流母线过压。

网友J(2009-06-01):
那么,堵转转矩的计算公司是什么?

网友B:
伺服电机的堵转力矩通常是实测值,也许可以和设计值比较贴近,但是就算是设计值,恐怕也很难给出有实用价值的计算公式,毕竟电机的电磁设计是一个过于实践化,经验化的东西,目前真真可信赖大概只有基于有限元的数值解。

网友K(2009-09-15):
如果将伺服电机作为一个模拟力矩负载来用,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K: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将伺服电机在外部动力源的驱动下,反转或者停转,但是要求伺服电机能够输出一定的阻力矩!

网友L(2010-02-05):
永磁直流力矩电机有连续堵转和峰值堵转两个参数,峰值堵转指机静止时,在电机不损坏的条件下,短时间所能给出的最大转距,连续堵转指电机静止时,长时间不过热所能给出的转矩。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那么请教永磁直流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峰值堵转的电压及电流比连续堵转的情况下要小?是否峰值堵转与连续堵转的控制电压不一样?请教高手

网友M(2011-08-20):
堵转转矩实际上是指电机的最大转矩,对应电机的转速为零,电流最大时的转矩。

网友M:
在电动机工作区间转速随轴上负载变化而变化很小,随着负载增大到一定程度转速会急剧下降,当轴上负载使电动机转速下降为0时,称堵转,此时负载转矩即为堵转转矩,单位kg。m,是衡量一台电动机极限输出能力的物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