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实验,搅拌机自动控制1

楼主(2007-10-01):
我想做一个混凝土搅拌机的自动控制系统,台达有没有电子称模块,怎样把数据读到人机或PLC里?

网友A:
我也很感兴趣,期待高手

网友B:
虽然台达没有电子称模块,但有AD模拟输入模块。如果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标准4-20mA电流,很容易的。直接读取AD模块内的测量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他肯定是想用电子秤掌握配比。

网友C:
水可以用流量计,固体就要密度和流量计共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