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为什么就是输入不了这个数字呢?

楼主(2007-10-01):
我在D102里面输入2147483647就是不行。但是我输入2147383647就可以呢?

网友:
2的31次方-1=2147483647,可以输入
经实验也可以输入

楼主:
楼上的请教你是直接把D102更改为K2147483647吗?还是在D102里面用DMOV K2147483647 D102呢?

网友A:
下面引用由笔笔名在 2007-10-8 10:30: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请教你是直接把D102更改为K2147483647吗?还是在D102里面用DMOV K2147483647 D102呢?
--------------------------------------------------------------------------------------------
两种都试过,均可以

楼主:
郁闷啊!!!!我输入的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这个Y0始终在ON/OFF之间很明显跳变。脉冲输出完全不正常。为什么楼上说的却是正常得???? 我只要把脉冲数据减少80以上(K2147483567)脉冲输出就正常工作。

楼主:
顶上去!!让做过实验者来帮忙!

网友B:
用什么收脉冲?
能接收多大的脉冲?

网友C:
楼主,因为你是有电脑监视,响影的速度不快,但是实际是正常的,如果是用来驱动步进电机之类的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