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型(可调变压器)

楼主(2007-10-01):
公司有一进口设备,利用可调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经整流块变直流电压,驱动直流制动器件,该可调变压器输入220伏,10A,面板安装。近期因备件考虑国产化替代,求教如何选型?

网友A:
改用直流调压模块,体积小,用一可调电位器就可实现0--220V输出,安装简便,只要负载不短路,可以说不会损坏,故障率极低,我曾改装过电机调速,效果不错!!

楼主:
楼上的有型号么?多少钱?

网友A:
型号:EUV-XX   XX是电流 有10A 25A 40A 75A 90A.....可选.价格吗 150左右 视电流大小不等

楼主(2008-01-07):
楼上的,那有卖的。产地在哪?
谢谢了。

网友A:
上海超诚电子 固态产品,上网一搜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