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单相电机电容怎么接法

楼主(2007-10-01):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能不是搞电的吧

网友B:
买个没有极性的,接在起动绕组中,就OK了。

网友C:
找个电风扇的说明书来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接在起动绕组中,就OK了。

网友E:
要分清楚起动绕组!

网友F:
将电容串到启动绕组中,然后和运行绕组并到一块,两端各抽出一根线,接220伏就OK了.

网友G:
找个电风扇的说明书来看一下就明白了

(:

网友H(2008-08-05):
测量电阻大的那组(启动线圈)串电容上去

网友I:
电机有二组线圈,阻值大的一组是启动绕组,串电容后与另一组绕组并连接到电源上,如果方向反了,将运行绕组的二个线头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K:
偶也不懂

网友L:
只要接着启动绕组上就行了

网友M:
去google收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N:
红、黑、黄三根线,把电容接在黄、黑上就行。

网友O: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