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AI卡故障

楼主(2007-10-01):
我使用一块AI 8*12卡没有接线,在把所有通道都禁止时,卡上的SF不报警,
但是当使用通道时,没有接线,报SF故障,查了一下故障信息,有3个故障,主要是没有外部电压等,
请问:如果AI卡不接线,SF会报警吗?

网友A:
如果AI卡不接线,相当于信号开路,报上溢出。所有通道监控值均为32767

楼主:
那么AI卡上的SF灯会红吗?

楼主:
还有我使用第一个通道作为PT100信号输入,把2、4短接,3、5短接,由于没有信号发生器,我直接把2、3短接,相当于输入0欧姆,但是SF还是报警,监控梯形图,PIW272还是显示27648,和开路时显示的是一样的?为什么?

网友B:
SF灯亮一种是没有电源另一种是组态不对,别的情况还不知道

网友C:
如果你在组态里屏蔽掉防断线功能和诊断功能的括,就不会出现SF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