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能告诉我单相电机电容怎么接法?

楼主(2007-10-01):
(无正文)

网友A(2007-12-27):
串在启动绕组前

网友B:
L和电容进端并接A相,电容出端接B,N接C,如果反转,则AB对换

网友C:
L线接电机的一根线,N线和电容的一端并接后接电机的第二根线,电容的另一端接电机的第三根线.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将电容穿在电阻较大的两个线头之间,其中一个公共端接电源一端,另一个线头接电源令一端。如果反转,则将电源公共端那个电源接令一个公共端,即可。虽然叙述起来很不好明白,但按照这个方法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