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SIM的问题

楼主(2007-10-01):
只要启动PLCSIM就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重装之后也不能解决。系统我也重新装过,(软件本身没有问题)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现在能想到的办法到用过了 ,没有解决 ,谢谢了 !!

楼主:
没有办法吗?

网友A:
查一下病毒看看,我在安装WINCC中的SQL时就碰到过问题,怎么都装不了数据库,最后把病毒杀干净了,就可以装了

楼主:
我是新装的系统啊,问题也没有解决

网友B:
装过PLCSIM模拟器N次,从未遇到此类错误

网友C:
可以看看WINDOWS生成日日志文件.

网友D:
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重新安装过N次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会不会是你下载的文件中有坏文件?
此类错误我们一个人也未遇到过.
重新找一处下载试试.

楼主:
安装软件应该也没有问题,在别人的电脑上安装过的,没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与你的STEP7有冲突啊?别人的机可以装,你的不行.要不你的硬件与其有冲突,要不你的软件环境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找一找看软件上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F:
欢迎大家进入www.gongkongjhh.net(金黄河工控)讨论!

楼主:
谢谢各位,我又重新装了一下系统,开始时可以使用,但没过一个小时又不能用了。

网友G:
换一张系统盘试试看。我的系统盘就不能运行WINCC,装在同样的电脑上,别人的系统盘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