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马达用2个电容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07-10-01):
我看我公司有几个是用2个电容的马达!!请问高手有什么好处吗??谢谢

网友A:
1个是启动电容,容量比较大。电机启动有力,不过启动绕组长时间通大电流容易烧毁,所以电机启动到一定转速就把这个电容断开
这个电容容量一般在47~200uF左右。个别用无极性电解电容代替,电容容易爆

网友A:
另外一个是运转电容,容量比启动电容容量小的多,一般是CBB电容
在运行种给启动绕组一定电流,电动机在运行中有力
该电容在10uF~47uF左右

个别小功率电机和启动比较容易的电机一般用1个运转电容同时代替启动电容。容量比较小,运行中不脱离

另外有的电机单单用1个启动电容,没有运转电容。

楼主:
TO赵书锋: 我看见我们的两个电容都是25uF的。
你说的是启动电容这个电容容量一般在47~200uF左右,运转电容该电容在10uF~47uF左右

网友B:
运转电容在10uF~47uF左右
启动电容根据启动需要的转矩决定,一般选择比运转电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