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于电磁阀画法在正规的电路中怎么表达?

楼主(2007-10-02):
我是一个学生,我在设计一个电路,对于电磁阀的气路我会画,但是相应的电路怎么画,有没有国标的规定画法的,请各位帮帮小弟!!!

网友A(2009-02-08):
我也想知道。naweidaxiabangmanga

网友B:
我一直这么画的

---/\/-有点扁的N的感觉。

网友B:
斜线头尾相连

网友C(2011-04-17):
我是一个学生,我在设计一个电路,其他的都知道怎么画但是汇流排是怎么画的 ,请各位帮帮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个学生,我在设计一个电路,其他的都知道怎么画但是汇流排是怎么画的 ,请各位帮帮我

1、在电原理图中,汇流排不用画出;

2、在接线图中,汇流排的画发可参考端子排;

网友E:
电气版的CAD,里面有现成的符号

标准电磁阀

带连接器的标准电磁阀

网友F:
别把CAD当标准啊!CAD里有诸多符号不符合GB。

网友F:
电磁阀只画线圈就行。

网友G:
画个方框打个叉即可。

网友H:
电工手册上画法都不一样。等待标准一画法。

网友F:
电路图的图像符号查GB4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