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流量计使用中注意事项

楼主(2007-10-02):
1、瞬时流量计波动大?
A、信号强度波动大;B、本身测量流体波动大;
解决方法:调整好探头位置,提高信号强度(保持在3%以上)保证信号强度稳 定,如本身流体波动大,则位置不好,重新选点,确保前10D后5D的工况要求。

2、外夹式流量计信号低?
管径过大,管道结垢严重,或选择安装方式不对。
解决方法:对于管径过大、结垢严重,建议采用插入式探头,或选择“Z”型安装方式。

3、插入式探头使用一段时间后信号降低?
可能探头发生偏移或探头表面水垢厚。
解决方法:重新调整探头位置,清冼探头发射面。

4、开机无显示
检查电源属性是否与仪表的额定值相对应,保险丝是否烧断,如以上问题不荐在,对建议把仪器发回我司由专业技术人员检查。

5、开机后仪表仅有背光,无任何字符显示
此情况一般为程序芯片失,建议把仪器发回我司进行处理。

6、仪表在现场强干扰下无法使用?
供电电源波动范围较大,周围有变频器或强磁场干扰,接地线不正确。
解决方法:给仪表提供稳定的供电电源,仪表安装远离变频器和强磁场干扰,有良好的接地线

网友A:
能不能把故障情况说的详细点.

网友B:
你讲得太简单了,详细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