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大家谈谈在尿液在高真空条件下,液位测量问题

楼主(2007-10-02):
大家谈谈在尿液在高真空条件下,液位测量问题。原来设计电容液位计,工作一段时间后,测量值跑最大而失效,雷达液位计经常丢波而无指示,加装雷达导波管,由于在温度变化造成雷达导波管变形而失效。大家谈谈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愿学习交流。

网友A:
温度多少 压力多少? 介质特性如何? 容器什么形状尺寸如何?

楼主:
150度 真空度两三个千帕

网友B:
测液位高度直接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是不错的选择,具体液位高度是多少,有需要,qq:439596365

楼主:
压力传感器测量测液位在正压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真空条件下绝对不行,在实践中已经验证测量值跑最大。

网友B:
在恒定的真空度下测量是没有问题的,测量值的变化原因主要是真空度在变!!!

网友C:
一个真空表加一个液位变送器是否可行?一般你下方的是正压把?

网友D:
是尿素的一吸塔吗?我们尿素一般都是用电容式双法兰远传差压变送器.

楼主:
电容式双法兰远传差压变送器不行

网友E:
等待高人的高论。

网友F(2007-11-09):
用磁翻版液位计加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电厂凝汽器热井水位检测就用此方法。用双室平衡容器加差变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