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否知道"声光控开关"不能控制日光灯等非白炽灯以外的任何灯具?

楼主(2007-10-02):
近日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况:
用"声光控开关"控制日光灯时,能控制其亮但亮后不灭.
控制吸顶灯时(电子式镇流器)时,没什么反映,
请大伙分析一下原因!
学习了!

网友A:
有这样的现象?? 平时没接触到用声光控去控制日光灯,改天试试

网友B:
有少数品牌不是使用可控硅做开关的,用的是继电器,这样的声控开关可以控制感性负载,如变压器,日光灯,节能灯等。
不过市面上很少,价格要高一点。

网友C:
因声光控开关本身的电源回路要经负载(灯)等流过,所以日光灯和内阻很大的东东不能用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E:
用继电器式的声控开关

网友F:
是不是坏了

网友G:
同意江云的说法,那个白炽灯泡是串于控制电路中的,详细图形可以参照<电子报>.

网友H:
好像不行哦!以前我试过.用在白炽灯泡上可以,用在感性负载上就不行了!什么原因有谁知道啊?????????????

网友I:
用继电器式的声控开关,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J:
 有少数品牌不是使用可控硅做开关的,用的是继电器,这样的声控开关可以控制感性负载,如变压器,日光灯,节能灯等。
       你可以把灯输出的线直接小型220继电器我使用过挺好,想咋用都可

网友K:
  不是继电器的,可以通节能灯,我试过的.不过我个有观点还是用小点的白炽灯炮好点.

网友L:
我家的荧光灯就是用它控制的,没有问题呀

网友M(2011-08-23):
老式的开关无法控制。 我厂有可控制日光灯的开关。 亮本电器 www.liangbend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