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S-P数据记录问题

楼主(2007-10-02):
我的PWS6600S-P数据记录后..断电再开 就查询不到了以前的了   我有选择 断电保持
断电保持那个勾 我有打上  比如我现在记录缓冲区开始记录..显示..
当我关电再开的时候 又从新记录了  以前的查不到了!只能从这次通电的开始查
什么情况会出现 关电再开的时候 又从新记录了  以前的查不到了!只能从这次通电的开始查

楼主:
高手请出招

网友A:
上次用的6800,地址用的是@550,也是试着用的,能掉电保持.不过好象没有看见ADP6手册上有象PLC编程手册那样详细定义各个@地址功能的.

网友B:
有同感,关注中

楼主:
http://file.17888.com/downloadcommonfile.php?intStorePK=807&intModulePK=B0020&strName=HITECH%E6%95%B0%E6%8E%A7%E8%A3%85%E7%BD%AEADP6%E8%BD%AF%E4%BB%B6%E4%BD%BF%E7%94%A8%E6%89%8B%E5%86%8C.rar&strFileGUID=59d717bac2a11f98b74616bc68378ed5
ADP6手册有细定义各个@地址功能的.

网友A:
0021同学
     你好

     我手头有本手册,好象只有8.5章稍微提了下地址,各地址详细的定义好象没有哦!比如要读人机当前的小时、分钟、秒是用哪几个寄存器呢?

楼主:
牛牛 下载上面地址手册后 看4.4章  ADP里面设定工作参数 有将人机万年历写到PLC某地址 长度3
你的问题好解决..我的问题..哎..换了另外一个PWS6600S-P好象可以记录了
估计是第一个记忆电池没电了  但是我曾经换过几个电池都是不能记录的 那些电池是从正在使用的电脑主板拆下来的 都是3V的 大小一样!因为主板会对电池充电嘛!所以肯定电池是有电的!但是效果一样!今天决定去买一个全新的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