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在线表格记录可不可以删除

楼主(2007-10-02):
在wincc6.0中作好了在线表格,采用了4个小时归档一次变量记录,那我可不可以删除以前的记录呢,它默认存在硬盘上以项目名和激活时间为名的文件,如果在硬盘上直接删除该文件,是删除记录了,还是别的呢.

网友A:
如果用户删除了哪个以激活时间为名的文件夹,那么用户将失去与此文件夹相关的所有归档记录,请注意,是全部归档,而非只是一个在线表格所用到的归档?如果用户觉得无所谓的话,那只需要在归档周期中的时间设置短一些,而不需要自己去操练数据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