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扩散硅的压力变送器与温度的关系?

楼主(2007-10-02):
影响多大?谢谢

网友A:
扩散硅压力变送器,比如HONEYWELL变送器本身就测量了变送器的温度,是否进行了温度处理就不清楚了,
但是我们在测量压力时很少去考虑温度的影响。

网友B:
使用单位只需要保证仪器仪表工作环境不超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