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ACS400变频器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07-10-02):
一台ABB ACS401000632变频器,送来时一体化模块炸,原因是进线接错,导致负向的触发端上的管子击穿短路,经检查更换后,不带模块加直流,与负向N端相连的3.3欧姆电阻放炮开路,请哪位ABB高手救火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是换主板了,要不就买个新的吧,现在ACS510代替401系列的价格也不贵。  我就有如果需要请联系我13911783732 我姓孙

网友A:
刚刚发现我们库里还有一台和你同型号的机器仅此一台了,价格比ACS510便宜

网友B:
请问那位朋友能提供ABB ACS400系列的控制盘,我要很多个请联络我:ajiang_th@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