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电源上的那个BATT是干什么用?

楼主(2007-10-02):
小弟初接触,问题有点幼稚了
BATT是电池的意思吧
这个在PLC里有什么用?
正常情况下这个BATT的灯是亮的吗?

我们这的GE PLC与触摸屏不能正常通信是什么原因呀?有时能通,有时不通.
现在连接有传动装置,就是在正常情况下GE PLC会通过高速计数器给一个信号到传动,然后传动才会动的,现在有的时候这个信号还没给出传动就动了.
这是怎么会事呢?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呀.老多人在搞过都没搞明白
换了调整计数器也不行,重新接了地线也不成.

网友A:
BATT是电池电压报警,正常时不亮的,当电池电压低时会亮

网友B(2019-03-22):
PLC一般拥有一个超级电容,用来存储内部时钟,时间继电器等部分继电器的值保持不变。但是这个超级电容再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一般只能为PLC供电2个星期,加了PLC电池后,PLC内部的数据就可以在断电情况下记录保持一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