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OMRON接近开关在实际中遇到问题

楼主(2007-10-02):
本人是搞电气,最近遇见这样问题,望各位高手指点.
我用OMRON接近开关(型号:TL-N AC220 二线,距离2cm,将它与OMRON小型继电器(型号:MY2L AC220V)串联,当接近开关动作后,继电器即动作,有时偶然这小型继电器却自保不跳开(接近开关未动作)????

网友A:
没有碰到过,关注中

网友B:
该继电器的自保电流太小,接近开关的工作电流足以使它维持吸合,可更换继电器,或增大负载(如在继电器两端并联指示灯)

网友C:
应该是自保电流太小。

楼主:
谢谢youhm老师,我更换了继电器问题消除.继电器选为图尔克

网友D:
怎么都用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