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07-10-02):
有一台OMRON CQM1-CPU11的PLC损坏,更换了一台新的PLC后(CPU-21),PLC工作正常,但是接上人机界面后开机PLC CPU的RUN灯灭。不知何原因,PLC的CPU工作在监视模式。请资深人士指教。谢谢

网友A:
问题没说清楚
什么屏?
通过232 还是编程口?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楼主:
通过编程口连接触摸屏,今天我更换了一下软件版本,重新对PLC进行了设定,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还是请教一下lovewfc,接在232和编程口有什么差别吗?谢谢

网友B:
接触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没有区别的吧,从我个人角度来考虑,也许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D:
232口和编程口有差异,PLC状态可能设定为由编程口控制

网友C:
RUN灯灭,这不应该呀,最多是与触摸屏通讯不上,不应该影响到PLC的运行的呀,是不是PLC本身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E:
设置的可能不对;

网友F:
用的什么屏

网友G:
PLC状态可能设定为由编程口控制

网友H:
你应该不是用RS232口连接的吧,接编程口用CPM1A-CIF01的话要用CXP软件把模式改成监视模式。

网友H:
编程口插入硬件的默认方式是进入编程,所以RUN灯不亮,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