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抗干扰接地请教

楼主(2007-10-03):
前几天出去调试系统,所有接线都正确,可是系统只正常运行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能稳定运行了。连续查了两天也没有查出问题来,一直怀疑是干扰造成的,就是没有解决问题。实在没办法了就叫了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飞过来,人家过来10几分钟就搞定了,确实是干扰造成的。他把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的屏蔽层由原来的接地改接到 0V 上就好了。现在我有以下几个疑问,请各位指教指教:
1、屏蔽层的接法是接地效果好还是接到信号的参考电平 0V 上好?我看好多变频器、伺服电机手册上都把 屏蔽层接地,我就是按照这样接的,没想到会出现这种问题。
2、屏蔽层是两端都接地好还是单端接地好?我以前一直认为单端接地好,因为如果两端接地,万一出现电位差,效果反而不好了。但是好多变频器、伺服手册上都是双端接地。对此我对我自己以前的观点产生了疑虑。
3、现在很多工厂都把三相电源的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这种接法是否合理?三相电源零线不会带来更大的干扰?

有没有介绍干扰排除方面的文章推荐一下,现在对这方面知识该好好补补了

网友A:
“1、屏蔽层的接法是接地效果好还是接到信号的参考电平 0V 上好?”
接地是标准做法,如果,你的地本身没有问题的话,这也是最好的做法。不过,就我见过的现场,地对于信号来说,通常是干扰源。接0V,是一种无奈的做法。
“2、屏蔽层是两端都接地好还是单端接地好?”
高频信号(比如编码器信号)两端接地,如果不能保证两边没有电位差,那么,单端接地也是不得以的做法。
“3、现在很多工厂都把三相电源的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这种接法是否合理?”
除了省一跟线以外,就没有合理的地方了。三相电可能是平衡的,但不太可能每个瞬时都是平衡的。

楼主:
应该是刘版,呵呵

网友B:
专业解决谐波干扰。qq:455145298

楼主:
接地时把直流电源0V和地线接在一起好还是不接在一起好?有些资料上说是为了将信号地与地线之间的最大电位差控制在50v之内,将0V与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A:
" 接地时把直流电源0V和地线接在一起好还是不接在一起好?"
这同样取决于你的“地”好不好。

楼主:
这么说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不要接在一起了,呵呵:)

网友C:
什么是信号的参考电平OV呀?是伺服电机上的,还是变频器上的?

网友D(2007-11-02):
如果是就伺服电机vs变频器而言,是指 变频驱动器

网友E:
刘工说的简洁明了,VERY GOOD!

网友F(2009-01-07):
刘工啊,我遇到过一个客户,他的DCS直流电源24V的0V与大地之间从图纸上看直接与大地连接了,但是在实际电路上测量时0V与地线却有15个欧姆,

变频器的IO扩展卡烧了很多块,时IO扩展卡上的24V胆电容烧了,我的问题是:

1)DCS直流电源24V的0V接大地与IO扩展卡上的24V胆电容烧有直接关系吗?

2)我个人认为24V的0V接大地本身是不符合规定的,你觉得这个是对的吗?

期待你的恢复,谢谢!

网友D:
至少PC机和x86工控主板的0V都是和机壳,也就是大地接在一起的。

网友A:
1)DCS直流电源24V的0V接大地与IO扩展卡上的24V胆电容烧有直接关系吗?

不知道,没看到实际电路,只能说有可能。就是看到电路,也只能说有可能或者没可能,不敢说一定有。

网友G(2009-02-28):
本人接触高频氩弧焊设备较多,但对如何抑制高频信号产生的干扰却无从下手,

"屏蔽层接到信号的参考电平0V" 还是头一回听说过.

网友H:
零线和地线接一起,屏蔽层还接地,三相不平衡的话就烧完了.......

网友I:
各位高手,我现在在设计电柜,以前的做法都是稀里糊涂把 0V  零线 地 接到一起,

现在想规范设计,如果不将N和PE接到一起,该怎么处理 N PE和开关电源的0V呢

网友D:
在电柜上PE和N不要接在一起,PE和开关电源的0V尽量不要相接,不过所有的工控PC和板卡的电源地都是和机壳接在一起的,所以这样一来想把0V和PE分开也不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