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安装

楼主(2007-10-03):
请问大家有人在中文WIN2000 SERVER下安装成功过PKS C200软件吗?

在安装完WIN2000后,必须安装IIS吗?
必须打SP4补丁吗

网友A:
1. Win2000SRV
a) 安装时,IIS不安装(eServer除外,为PKS上层通信SRV),C盘空间大于6G,采用NTFS格式。
b) Scipt Debug必须安装。
c) 设置:
i. 网卡速度设为:100M/full
ii. 显示1024X768
iii. Dcomcnfg(如Data要上传)
2. PKS
a) 需要4.3G以上空间。
b) 冗余服务器名以A、B结尾,单机不能用。
c) 从Basic盘开始,接下来提示。
d) R201开始,可在Administrator下安装,不需要建一个PS_user用户。
e) 数据库:DB和ERDB
PKS安装后打补丁:

楼主:
多谢指点!
1、那么能不能用WIN2000 english PRO版本安装呢?
2、我现在有以下几张盘:
A、Honeywell_EPKS_R201_CD1Base
B、Honeywell_EPKS_R201_CD2APP
C、Honeywell_EPKS_R201_CD3Support
D、Honeywell_EPKS_R201_Common
E、KHoneywell_EPKS_R201_nowledge
但是在安装时提示我插入WIN2000,为什么?
还需要什么盘?

网友B:
用WIN2000 english server版本安装

网友C:
顺便说一句,安装win2000 ser后,还要安装excel,再打补丁。

楼主:
我在资料上看,可以仿真运行,是不是需要授权,才可以安装这个仿真功能?

网友D:
第一部分:SCSI硬盘驱动

安装windows2000 server时,如果有SCSI硬盘,需要一张SCSI的驱动软盘。

找到Server Assistant光盘,制作SCSI的驱动软件。
服务器类型:1600SE  SISC-non-RAID中的第22项。

重启,放入SCSI驱动软盘和server的安装光盘,进入安装界面,按F6
加载SCSI驱动。

第二部分:安装Server2000

文件格式必须为NTFS。
序列号为:************
preset (每用户)
机器名:ps1a (ps1b) 这两个名字一定不能错。密码:password(小写)

第三部分:安装PKS前的准备

安装PCIC卡的驱动
放入Applications Software光盘(用光盘的CD-ROM自动搜索功能)

Intel网卡驱动
放入Assisitant光盘,解压网卡驱动的第4项,2个网卡一个100兆一个1000兆

它们的驱动在同一目录中。

网卡配置:

 100兆
 1000兆

Ps1a
 192.168.1.1
 192.168.0.1

Ps1b
 192.168.1.2
 192.168.0.2

设置工作组:wordgroupname

安装Acrobat Reader看书软件(在Knowledge Builder中)
安装IE6.0 sp1(在Knowledge Builder中)
配置hosts文件(c:\winnt\system32\drivers\etc)
127.0.0.1
 Localhost

192.168.0.1
 Ps1a  ps1a0

192.168.1.1
 Ps1a1

192.168.0.2
 Ps1b  ps1b0

192.168.1.2
 Ps1b1

建两个用户
erserver  erserver (小写)user cannot change password和password never expires

ps_user  password  password never expires

都加入Administrator组中。

第四部分:安装PKS

用ps_user登陆,改电源模式,显示所有文件。
放入base software安装盘,开始安装PKS。
Process points Experion PKS Server
放入knowledge Builder安装盘。
放入Application Software安装盘。
写入license
************************
生成三个windows用户
mngr   mngr123

engr     engr123

oper     oper123

A4纸

第五部分:配置PKS

用ps_user登陆,配置PCIC。
RSLink Lite(右下角的图标)

1784-PCIC(s)for controlNet devices

Add New àps1b-23  ps1a-24

用administrator登陆,把mngr加入administrator组。
组安装刻录软件easyCD。
用mngr登陆,放入windows 2000 server安装盘,添加输入法(中文)。
用ps_user登陆,配置双网卡文件。
找到文件: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server\user\redun.hdw,去掉DEL LNK01

     ADD LNK01 NETWORK_LINK 两行的注释。

停Experion PKS Server (命令:hscserver /load)

进入DOS:CD 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server\user

hdwbld redun.hdw

启动Experion PKS Server (命令:hscserver /start)

断掉网线。DBAdmin初始化数据库。
安装另一台服务器。
克隆两台服务器。Ghost
同步两台服务器的时间(两个机子全关,先启ps1a,再启ps1b )
在ps1a上:执行脚本settimesource.vbs,打开服务组件,找到Windows Time,变成Automatic,并start。

在ps1b上:net time /setsntp:ps1a,找到Windows Time,变成Automatic,并start。

第六部分:把备分的ERDB导入数据库(PS1B)

1.      mngr mngr1 ps1b Classic Server security

2.      Restore from (选中ERDB)

3.      Disable Replication

4.      Recover Secondary Database

5.      Enable Replication

网友E:
好详细,感谢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F:
The Experion Client WorkStation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main components:
·HMIWeb Display Builder
·Display Builder
·Knowledge Builder
·Operator WorkStation, which is a set of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software to operator for control, monitoring and information of the process/ plant.

网友F:
The Experion Server will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main software components:
·Control Builder- a graphical, object-oriented tool that supports Experion C200 Controller system design, docu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HMIWeb Display Builder- a tool, which is used to create custom HMI Web displays using Web-based features and it saves the displays in HTML format.
·Display Builder- a tool that creates custom displays with a proprietary "DSP" format. The default system displays supplied with the Experion are built under this format. So, it is used to modify the system displays.
·Quick Builder- to create and modify configuration databases, which define how system items, such as Servers, Stations, printers, controllers and points, are set up. In our project, quick builder is used for the Server, Station and Main Generator Panel (Modbus Serial Device Controller) and its Points setup.
·Knowledge Builder is an electronic on-line Documentation using HTML Frame Browser that provides users quick access to system information.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的解答,
由于没有C200硬件,我想安装软件试验一下,由于其软件对硬件要求高,一直没有下决心安装。
我知道它有一个仿真运行环境,但不知道没有授权能否仿真?

网友F:
内存512,CPU2.4就够了.

网友G(2007-11-11):
1、PKS 201以上的版本并且长时间运行,需要1G内存,如果短时间运行,512M也行。
2、它有仿真运行环境,必须要有授权才可以。我的512M的笔记本上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H:
PKS 201以上的版本有仿真运行环境,必须要有授权才可以,一般订货是没有特别要求是没有的.

网友I(2008-01-08):
那位老师有仿真的授权吗

网友I(2008-06-20):
可以安装在win2003server英文上吗

网友J:
PKS系统操作站安全设置
当操作站组态完成后,要对操作站进行安全设置以保护操作站安全运行,以及限定不同级别的操作员的不同操作级别。
一、编写站启动批处理文件
1、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Windows系统。
2、建立一个c:\Winnt\System 32\Repl\Import\Scripts路径。
3、用文本编辑器编写一个批处理文件,内容如下:
rem *******************************************
rem change to station directory
rem *******************************************
cd 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client\station
rem *******************************************
rem the following line need only be included
rem if you are on the Server PC
rem and also using automatic logon.
rem It delays Station startup to let the
rem Server start completely first.
rem *******************************************
sleep 70
rem *******************************************
rem start station with "full screen lock" and always on top
rem and all "Station" menu options inactive.
rem stnsetup.stn is optional, deleteif not
rem required.
rem *******************************************
start station.exe [stnsetup.stn] -sslxc
cd \Program Files\Honeywell\TPS\Base
start signon
如果是Server可保留sleep 70,以保证各种服务能够起来后再进入;但若是普通Station则可去除。
所有rem的句子均为注释可以删掉也可保留;倒数第三句中的信息“[stnsetup.stn]”需要删掉;如果想要全屏显示则可在倒数第三句后添加-z4,但需要注意设置分辨率,分辨率不合适可能会出现屏幕下方无法覆盖。
注:倒数第三行-sslxc的语法为:-s[f][l][x][s][c]
-sf 站操作界面只能运行于全屏状态且总在最前面。
-sl 站操作界面只能运行于全屏状态且总在最底层。
-sx 屏蔽“Exit”菜单
-ss 屏蔽“Setup”菜单
-sc 屏蔽“Connect”菜单
4、将编辑好的文档取名为start_station.bat保存在c:\winnt\system32\repl\import\scripts\目录下
二、分配自动登录的用户帐号
批处理文件start_station.bat做好后,需要为它分配一个自动登录的用户帐号,这样只要系统启动就会以该用户登录自动进入Station界面。
1、如果该操作站加入到了Windows的域(domain),则要对与用户进行设置:
A、选择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 >Administrative Tools > Active Directory Users and Computers。
B、在目录树中选择Users 则在右侧显示域用户列表。
C、右键点击想要分配的用户名,在弹出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D、在Profile标签处输入start_station.bat。
E、点击Close退出Properties对话框;退出Active Directory Users and Computers。
2、如果该操作站没有加入到了Windows的域,则需要对本地用户进行设置:
A、选择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 > Administrative Tools > Computer Management。
B、点击Local Users and Groups,选择Users。
C、双击想要分配的用户帐号,弹出Properties对话框;将Password never expires选中;点击Apply。
D、点击Profile并在Logon Script Name处输入start_station.bat,点击Apply。
E、点击Close退出Properties对话框;退出Computer Management。
三、禁止操作员用户关机
如果不允许操作员用户关闭机器则需作此设定,否则一般不作此设定。
1、选择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 > Administrative Tools > Local Security Policy。
2、选择Local Policies > User Rights Assignment;双击Shutdown the system出现本地安全策略对话框。
3、取消所要修改的用户组的Local Policy Setting选择,点击 OK即可。关闭Local Policy Setting。这一修改会影响到该用户组中所有用户。
4、选择Start > Run,输入regedit并点击OK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5、将如下的键值设为“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ShutdownWithoutLogon
6、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四、禁止操作员用户通过任务管理器等访问应用程序
如果不想让操作员用户访问任务栏等则将其禁止。具体步骤如下:
1、在Windows中找到相应的文件,如:\winnt\system32\taskmgr.exe(\winnt\explorer.exe以及\winnt\iexplore.exe),并右键单击该文件。
2、再弹出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 Security,点击Add
3、选择想要修改的用户,点击Add和OK
4、选择刚才添加的用户,点击Deny for full control,点击OK,再弹出的"Do you wish to continue?"对话框中,点击Yes即可。
如果还有其它文件,重复以上操作即可。一般情况下设完这三个文件即可。
五、设置系统自动登录
1、启动注册表编辑器。
2、在如下键值双击打开,输入想要使用的用户名: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DefaultUserName
3、选择Edit > New > String Value,并输入 DefaultPassword,将其值修改为前面对应用户的密码。
4、选择Edit > New > String Value,输入AutoAdminLogon,并将其值设为“1”。
5、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六、禁止操作员用户锁死计算机
如果在前面设置自动启动时,没有为该用户设置密码,则需要设置此步。
1、选择Start > Run,输入 mmc 并点击OK即可打开控制台界面。
2、选择Console > Add/Remove Snap-in,弹出Add/Remove Snap-in对话框。
3、点击Add弹出Add Standalone Snap-in对话框。
4、从列表中选择Group Policy并点击Add,保持所有默认值点击Finish。
5、点击Close关闭Add Standalone Snap-in对话框;点击OK关闭Add/Remove Snap-in对话框。
6、在控制台窗口中,打开Console Root > Local Computer Policy > User Configuration > Administrative Templates > System > Logon/Logoff。
7、在右侧窗口中双击Disable Lock Computer弹出Disable Lock Computer Properties对话框;选择Enabled并点击Apply即可。
8、按下 CTRL + ALT + DEL组合键验证,并点击Cancel。
9、点击OK退出Disable Lock Computer Properties对话框。
10、关闭MMC(控制台)。
PKS系统安装及运行需要注意的问题
有关汉字库及中文输入法的安装
1、中文字库及中文输入法的安装一定要等到PKS系统安装完成之后。
2、SERVER 装机完成后,第一次添加汉字输入法时,必须以MNGR身份登陆后在控制面板中添加,不要在Administrator身份下登陆进行添加,否则在ALARM &EVENT画面中中文点描述为乱码,无法显示。
报警组的使用
报警组是不同ASSET下点的组合,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报警管理方式。使操作员能够更容易的聚焦、识别、响应非正常工况
对每一个报警组,可以给一个直观的、易于识别的组名,一个详细的描述,给出与报警组相关的ASSET的标签名(Tag name)
可以在一个报警组里基于不同的标准分类或过滤报警,你可以查看和确认每个组里的报警。
可以选择不同ASSET下的点组成一个报警组,利用报警组的特点你可以查看不同ASSET的报警,例如,所有温度指示器可以组到一个报警组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ASSET。
具体步骤如下:
1、从T_100#画面选择报警测试键以产生报警(完成后关闭报警测试键弹出画面)
2、调出报警摘要画面,点选区域字段(Location)下拉箭头调出区域窗口。
3、点选区域窗口的Team_#报警组,过滤器已经启用,只有分配到该报警组并且进入报警状态的点出现在报警摘要画面上。
4、按键盘上的Detail键,调出报警组的细节画面,分配到该报警组的点会列出来。
5、使用Prior Disp键,调回报警摘要画面,确认报警组里的一个点的报警(右键点击#_TI23,使用快捷菜单确认该点的报警)注意此时该点的报警计数从报警组和T100_# ASSET的报警数中清除了。

网友K(2008-09-20):
可以安装在win2003server英文

网友L:
那位老师有授权仿真的组态学习软件,家庭电脑能安装吗:1G内存160G硬盘,WINXP下能运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