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与PLC连接

楼主(2007-10-03):
怎样将PLC与变频器连接?
 (就是PLC的输出与变频器的输入)

网友A:
哈哈哈!!叫悟空拔几跟猴毛象悬丝诊脉一样了!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硬件接线,通过PLC的输出端子和变频器的输入端子连接;
    PLC输出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多段速、其它需要开关量的地方;PLC输出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的给定。
    没有更具体的问题,不好说了。

网友C:
看一下手册

网友D:
PLC输出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 接上两根线到正反转开关上.

楼主:
那个开关量信号怎么往上接啊?
那个信号电源与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电源能共用吗

网友E:
不要给变频器输入端子试用电压!

楼主:
那给他叫什么?

楼主:
是加-24V吗?

楼主:
那给他加什么东西,,用PLC控制是应该用哪个公共端?
SD ,,SE,,,PC 该用哪个?

网友E:
不知你有什么控制要求,PLC和变频器是什么牌的.

网友F:
根据你的plc与变频器的说明书来接线

网友G:
1.用PLC控制变频器可以用485通讯控制,将PLC485口引出两根线与变频器通讯口对应的3SG-4SG+接起来.在PLC输入端子上接上按钮(当然程序中要做相应的编程)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
2.或是不用PLC控制,直接用外部端子使用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控制变频器运行.当然这种接线就是将外部端子与变频器多功能端子对应连接起来.

网友H:
变频器说明书上一般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