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鼠会被电死吗?

楼主(2007-10-03):
家里老鼠十分猖獗,老鼠是从墙上顺着电线下来的,我想在墙上做两块铝板,间隔1厘米,通上220V电压。
老鼠在下来的时候经过。会不会电死?
别的方法用过,如;老鼠夹,粘鼠板等效果不好。
各位大侠还有旁的方法吗?谢谢啦。

网友A:
最好的方法:
养猫!

网友B:
记得80年代农村有专门电老鼠的走街串巷的商贩,他们的设备可以象电网那种脉冲式的高压电。
    如果养上一个懒猫,老鼠在旁边走过都懒得睁眼睛,就麻烦了。

网友C:
最好养猫  它是老鼠天生的克物

网友D:
肯定电的死,但是家里这样搞,太危险了吧.养猫吧

网友E:
不行吧!就你那220V也想电死老鼠,你有没有用过电猫吗?那可是2000V的哦.有是老鼠还能跑掉,所以我说不行!!!!!!!!!!1

网友F:
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建议立即处分

网友G:
安全第一

网友H:
我们讨论的是理论,不考虑规程,老鼠是能死掉的.

网友I:
楼主太富有想象力了!万一家里小孩子或者生人不小心触到~~~~~~~~~~~~~~~~~~~。
想想背上就凉嗖嗖的!

网友J:
不能啊,我这墙板里一只老鼠,我用倍压整流升到六百多伏,它依然在两条线中间进进出出,不知它就怎么不怕电!

网友K:
只有火线怎么电死老鼠,你看11KV输电线上的鸟怎么不被电死

网友L:
你的想发能电死老鼠。但是太——太危险

网友M:
时间太短,电不死的,特别是装在墙上,老鼠在极短的时间会掉下地面,立即逃脱,顶多留下点鼠尿。

网友N:
我想瞬时电不死,你要把它逮住电它不停,至到死就可一拉,110V也能电死,呵呵

网友O:
安全,不允许

网友P:
弄一条蛇来试试.

网友Q:
比较赞同小孩的想法,逮住老鼠,电它不停,直到死,就可以啦,哈哈.

网友R:
捕鼠器电路

网友S:
最好的办法是有老鼠夹!!!!一打一个!

网友T:
1、用安全电压电 其他的不要用 电到人麻烦了
2、养只好猫
3、黄豆堵住老鼠的肛门,然后给它喂一些很咸的食品,让它们吃完后大量地喝水,老鼠一边憋得难受,一边堵得难受。发疯的老鼠回到洞里自相残杀,咬死咬伤同伴无数。这样既可以减轻人力、物力的损耗,又可以灭鼠,一举两得。
等等

网友U:
好像电不死

网友V:
电得死的,上次我去一家公司,就有一个老鼠在电控柜里咬火电,因为它的身体靠在柜体上,直接被电糊了。

网友W:
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这个在理论上是可以电死老鼠和人的,要死人的事情是做不得的,奉劝另想他法为好.

网友X:
建议用"芯片级维修" 师傅提供的电子灭鼠器.安全期间在输入侧加1:1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Y:
电工技术联盟群6046537

网友Z:
各位高人太会整了,居然会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答案,实在佩服各位的想象力!

网友AA:
一般不能,有电捕老鼠器具(电猫),输出高电压,输入小电流.安全考虑.

网友AB:
前几天在配电室发现了一只电死的黄鼠狼!险些造成全厂停电,被老大克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