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如何在D10里面输入2147483647以上的数值呢?

楼主(2007-10-03):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那么大的干什么?
D10是一个字,16位,最大值32767;D10~D11是一个双字,32位,最大值2147483647。
三菱的PLC就是支持32位运算,没看到64位的;现在的电脑大部分不都是32位的吗,64位的还不普及。包括你现在,用Windows还是Vista呢,恐怕还是32位的Windows吧。
如果你要做数据处理,你可以以其它方法来计算呀,搞那么大的数据干什么?例如以科学计数方法来表示,一个寄存器为底数,一个为幂......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32位最大值才20多亿,表示全世界人口数量都表示不完,确实有点小,呵呵

网友B:
让他们搞个128位的

楼主:
先谢谢老菜鸟的指点。这个20多亿的数值对我目前来说确实是不够大!!!!!!能指点用其他方法这样编程吗???谢谢!

网友A:
你说说你的控制方案,大家都帮你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原来考虑精度要求在丝米,但是目前在行走的过程中发现先速度有点慢,先更改为毫米。但是还是想知道如果超过20多亿的数值给这样解决了!!!!
我的这个控制方法很简单的。就在一个行走,类似于行车!!!全行程有300米。

网友A:
你还是变通一下,举例如下:
数据超过10亿时把另外一个存储器置为1,同时数据减10亿,相应的比较数据也减去10亿;
数据再超过10亿时把另外一个存储器置为2,同时数据再减10亿,相应的比较数据也再减去10亿;
。。。。。。

网友C:
把你的300米,分段吧。

网友D:
同意 老菜鸟的方法
自己组合一个64位的出来

楼主:
谢谢老菜鸟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