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6.0 SP2 紧急求助

楼主(2007-10-03):
在使用WinCC的报表编辑器时,无法打开布局页面,提示如下错误:
OLE-connection to CSApi invalied:800401f3!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我们下载的中文版wincc2.0sp2都有此毛病,
我也有一个英文版的,没此毛病

网友B:
那是不是版本问题呀

网友C:
这个问题是由于Wincc6 SP2的数据库SQL有问题,升级软件或者在英语版下安装会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D(2007-11-10):
各位哥哥姐姐门
不知道哪能下栽WINCC6.0的按装软件啊

网友E:
我有6.0 SP2的, 联系我

网友F:
我有最新的6.2中文  qfny@163.com

网友G:
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