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10-03):
那为知道电磁炉的工作原理,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说电磁炉就是一个磁路不闭合的电磁铁,平底锅放在炉上磁路闭合在平底锅中产生涡流发热。

(:

网友:
hehe 偶也这样认为  要是锅都是硅钢片做的 我不只还能不能煮熟饭

网友B(2008-03-21):
呵呵...感兴趣啊

网友C:
电磁加热原理

  电磁灶是一种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厨房电器。在电磁灶内部,由整流电路将50/60Hz的交流电压变成直流电压,再经过控制电路将直流电压转换成频率为20-40KHz的高频电压,高速变化的电流流过线圈会产生高速变化的磁场,当磁场内的磁力线通过金属器皿(导磁又导电材料)底部金属体内产生无数的小涡流,使器皿本身自行高速发热,然后再加热器皿内的东西。

网友C:
具体资料我已上传到自助资料库,可以去下载.

网友D:
精通各类电磁炉的维修,免费为工控朋友服务,不过来回邮费你得出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锅底在磁路中原理上不是带电了吗?

网友E:
 转帖:
 对于电磁炉的发热原理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
    锅和电磁炉内部发热线圈盘组成一个高频变压器,内部线圈是变压器初级,次级是锅。当内部初级发热线圈盘有交变电压输出后,必然在次级锅体上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通过锅体自身的电阻发热(所以锅本身也是负载),产生热量。假如:当内部初级发热盘有交变电压输出,若次级及负载(锅)不存在,则输出功率将非常低。当然在实际电路中,我们必须要很快的检测到此功率的变化,并将输出到发热线圈盘的交变电流关断。
    由于非导磁性材料不能有效汇聚磁力线,几乎不能形成涡流(就像一个普通变压器如果没有硅钢片铁心,而只有两个绕组是不能有效传送能量的),所以基本上不加热;另外,导电能力特别差的磁性材料由于其电阻率太高,产生的涡流电流也很小,也不能很好产生热量。所以:电磁炉使用的锅体材料是导电性能相对较好,铁磁性材料的金属或者合金以及它们的复合体。一般采用的锅有:铸铁锅,生铁锅,不锈铁锅。纯不锈铁锅材料由于其导磁性能非常低,所以在电磁炉上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偶也这样认为

网友B:
谢谢各位,学习拉。继续关注

网友C:
讲解电磁炉的原理,还有美的电磁炉故障维修.
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8/3/21/diancilu.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