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共阴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7-10-03):
步进驱动器cp-,dir-共阴接地,是接到5v直流电源的-v端还是有三根杠的地符号标识的那端?  这两个接线端口有什么区别阿?

网友A:
“是接到5v直流电源的-v端”

网友B:
5V电源的-V段,就是通常所说的电源地,而三根杠的地符号通常是指系统的保护地,很多控制系统,以及PC机的保护地是与电源地短接的。但是作为信号接入,还是应该接电源地。